[液晶检修] 关于海信MT5505机芯 5060主板不能升级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9-01-22):
先上图

板一为LED46K360X3D BOM1主板,查为芯片损坏,此板供电为5V 12V 16V
板二为LED50K360X3D BOM1主板,碎屏拆机好板,此板供电为12V 16V
板三为LED46K360X3D BOM2主板,碎屏拆机好板,此板供电为12V 16V
    由于板1损坏,想用板2代换,经详细对比,除供电不一样外,没有发现两块板有什么区别,于是把电源板5V和PSON短接,以适应12V和16V输出,主板上PSON悬空不用,接好后上电开机,发现花屏倒屏。找到板1的升级程序,进行升级板二,升级过中背光灭下亮起来时,发现显示的正在升级中的字已经正过来了,继续等待,估计大约快要升级完成时,发现U盘灯不闪,一直亮着。又等了一段时间,还是如此。升级失败。
    为了验证板二,又找到板二的原机程序进行升级,顺利的升级完成。
    此时寻思是否把板1的程序HISENSE5505里边的PKG文件LED46K360X3D.PKG文件重新命名为LED50K360X3D.PKG以假乱真看是否能升级成功,结果还是老样子,升级失败。
    此时研究板二,把后背的存储24C32焊下,进行升级,发现升板1的程序可以升级完成但是开不了机。
    后又找来板三,板一和板三虽都为LED46K360X3D,但板1为BOM1 板三为BOM2 板一和板三供电接口也是不一样,屏线接口处好几个电阻位置也不一样,而且连用的EMMC都不是一个品牌的,装机后依旧花屏倒屏,此时升级板一BOM1的程序,顺利升级成功,机器恢复正常。
    在此请高手解答板一和板二一个46和个50,都为BOM1,而且板子除供电外没发现哪里不一样,但就是升级不成功,而板一和板三虽都为46的,但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但升级成功了。是否哪里还存在着自己找不上去的区别,有望知道的朋友给解答。

网友:
海信LED55K370电视开机后无图像故障修复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7172
(出处: 家电维修论坛)
这个帖子里面有升级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