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声音究竟出自哪里?

楼主(2019-01-22):
今天修一台2P定频柜机,故障现象是噪声,前维修员判断压缩机问题,今天我去换了压缩机,噪音还是有,已经排除了风机,压缩机,仔细听了一会儿,问题集中到一个类似储液罐的东西,长度不到10厘米,直径约有4厘米,一端到四通阀,另一端到三通截止阀(就是粗铜管的阀门),请问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该怎么处理?

网友A:
这种现象为‘击缸’故障,是脏堵造成的。

楼主:
噪声就象一千赫兹左右的单音,只在压力十七八个时出现,励害的是内机同时也出现这个声音,风速调到最低声音变得很小,但不会消失,听方向辨别是图片中这个类似储液罐的紫铜小元件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为‘击缸’故障,是脏堵造成的。

谢谢回复,请问故障点在哪里,该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为‘击缸’故障,是脏堵造成的。

加氟过程也拔过几次四通阀线,感冒对这个问题没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故障点在哪里,该怎么处理?

给你回复是要收费滴哟!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回复是要收费滴哟!呵呵。。。

要是能解决问题,交点学费也无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液击的声音呀。

谢谢回复,应该不是液击,我换过压缩机,然后抽真空,并且用电子称定量加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应该不是液击,我换过压缩机,然后抽真空,并且用电子称定量加氟 ...

没发现压力有没有不正常的状况?,那里堵几憋住了压力应该有变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