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42寸创维奇美屏半边反应慢有残影

楼主(2019-01-23):
    下班的时候一用户送来这台42寸创维,本不想接修了,用户一再恳求勉为其难,这个情况一般是一边的耳朵上缺vgh或vghc电压,刮开耳朵测量,缺失的电压多,这种飞线不好玩,压上面的边板连接线,好像这个地方有点脱胶,放大镜看不出来什么,压一下就好了,松开又没有了,直接开干

再来点双面胶,压紧

顺便发一个上午修的55寸长虹,不定时黑屏,用自制的大电流检测仪测试灯条问题,拆开就看到了

原机电流340ma,调整为280ma,亮度变化几乎看不出来,收工.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A:
可否晒一下大电流检测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晒一下大电流检测仪?

版主还有兴趣,这个不是很高科技的东西,买的那个led测试仪电流太小,很多灯条有问题的也测试不出来,我就搞了个恒流板,功率较大,能驱动230v电压,能提供500ma电流,这样能快速测试灯条情况,一般有问题的灯条不超过一分钟会熄灭

网友B:
电流是怎么调小的,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是怎么调小的,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调节电流检测的取样电阻就能调节电流

楼主:
比如这个电路,红圈内的电阻就能调节电流,图上传后可能不清晰,自己随便找一个电视的图纸看一眼就能明白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结果

网友:
楼主真是技术毫无保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