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无法设置U盘为开机第一启动

楼主(2019-01-24):
联想电脑无法设置U盘为开机第一启动

联想电脑无法设置U盘为开机第一启动,开机进BIOS后BOOT的第一启动只有一个选项HARD DISK,无法用U盘装重系统,原机系统为XP,重装系统也是XP。

从BIOS信息来看,是2013年的电脑,开机启动瞬间,能看到一闪而过的七彩虹智能主板,CPU 为AMD  Athlon (tm ) 64  X2  Dyal

进BIOS后,有以下七个选项

                                    BIOS   SETUP  UTILITY

          Main       Advanced       Boot       Security       Power     C.0clock      Exit

请教各位朋友,如何设置BIOS才能使 Boot 里出现第一、第二、第三启动选项?

boot 里面只有320G的硬盘选项(启用或者关闭),别的一概没有,百度过了,没有找到解决方法,所以...............

是2013年前后的一台老联想电脑,由于安装的垃圾和流氓软件太多,运行越来越慢,已经无法容忍了,所以想通过重装系统解决问题。

网友:
没识别到U盘,换个USB口或者换U盘试试

网友:
首先要肯定U盘能被识别,然后再到BIOS里面找U盘启动选项
13年的板应该容易找到启动项的

网友:
gho文件复进硬盘里,下载个onekey ghost,双击运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主板没必须先插入U盘,然后在BIOS里面识别到U盘,才能设置首选启动。

你是说,必须先插U盘,然后开机进BIOS才能在BOOT选项里看到看到U盘启动?

网友:
这个简单啊,把主机硬盘,光驱电源线都把掉,主机就只能找你的U盘,很简单的,何必搞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主板没必须先插入U盘,然后在BIOS里面识别到U盘,才能设置首选启动。

一语道破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应该试一下。先插好U盘,再开机进入BIOS设置。
祝您成功。

感谢所有同道的支持和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要感谢论坛支持我们友好互动。

所言极是,举双手赞成。

网友:
  插好U盘 启动电脑  第一画面出现时 点击F12 出现启动选项  选择U盘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