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好修的电磁炉---------亮灯有滴声不加热。

楼主(2019-01-27):
奇奇怪怪才是真。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好修的电磁炉---------亮灯有滴声不加热。
今天接了一台美的电磁炉,亮灯有滴声不加热。试按了一下开关,呵呵,按不动(心里说:“搞到事了,换个开关就好了。”),小敲一笔。报价,绿黑黑。用户同意。
打开一看,25V47UF脚严重锈蚀断裂,好在备份不少,找了一块代替,上电结果一样,换代替板上的全部按键,做着就笑,--------太简单了。
上电,还是有滴声,不加热。
查电位器,顺便查8200,电位器正常,8200不对,换8200,笑着说:甜蜜蜜,甜蜜蜜,捡便宜了。
换好8200,测量还是不对原值,严重偏大,怀疑用的是废板上贴片可能也是坏的,改为1K的电阻,放上去仍然测量时不正常。
是什么引起的呢?(笑不起来了)
听见有打火的声音,关灯,原来是振谐处,果断换掉振谐电容。
顺便看见康铜丝虚焊。
笑着想:这回该找到点了吧。-----也太简单了。
上电,还是有滴声,不加热。
算了,上帝太不给面子,Oh,My God!

还是从三大纪律开始吧。
查三电容,2UF电容严重偏大??
电容损坏一般都是容量减小或击穿或开路,虽然电容容量有误差,不可能变的那么大???-------教科书中没有这一讲呀。
查了一下百度找到答案:可能是介电常数增大。过两板正对面积增大。或者板间距离减小。-------我还是没有学明白。
换好,上电,一切正常8.8A,把电位器调小降为8.2A。

小插曲:本认为修好了,谁知道上控制板时发现找错板了,安装不上去,只好又用原板换47UF20V电容,重新换按键。好不划算的绿黑黑呀.......

板电容锈蚀

板电容锈蚀

8200换后不正常

8200换后不正常

发现康铜丝虚焊

发现康铜丝虚焊

听见有打火的声音,关灯看那里打火

听见有打火的声音,关灯看那里打火

2UF电容变大

2UF电容变大

换表测量8200还不正常

换表测量8200还不正常

一切搞定

一切搞定

电流8.8A,调电位器变小

电流8.8A,调电位器变小

网友:
这一顿折腾
恭喜发财!

网友:
经验是慢慢积累的。

网友A:
光万用表就用了三块。

网友B:
楼主,你说的电位器就是可调电阻吧。是不是开到加热最大功率来调的?

网友C:
2UF电容很冤枉,其实就是康铜丝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的电位器就是可调电阻吧。是不是开到加热最大功率来调的?

我都是这样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万用表就用了三块。

没有办法,都是回收的,还有几个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UF电容很冤枉,其实就是康铜丝虚焊

是不是主要原因是虚焊才引起2UF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