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充电有影响吗

楼主(2019-01-30):
家里有一个三轮电动车,5块电瓶60V的,60V的充电器已烧坏,现在有一个48V的充电器,可以使用充电吗,48V充电器给60V电瓶充电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水往低处流

网友:
不可以 !换60伏的充电器。

网友:
高到 65V 可以,低了电压不够。

网友:
要充60V的电瓶,充电器的输出必须高于60V,实际60V的充电器,输出约为70V,你用48V的充电器,输出大约50多V,根本就充不进去电(或只充进微弱的一点),还是去买一个专用的充电器来用,也不贵,就百来块钱

网友:
去掉一块电瓶就可以充!

网友:
买个60V的充电器才40多块又不贵

网友:
充不満,长期损坏电瓶。

网友:
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
肯定充不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