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x451dw提示边上卡纸

楼主(2019-01-31):
接修一台惠普x451dw打印机,故障想象:打印时提示边上卡纸,无法打印。试机选打印测试页后机器显示边上卡纸,按帮助取纸,里面没有看见有卡的纸和纸屑,机子根本就还没进纸呢。继续打印按ok,一会就显示打印区卡纸,打开机子纸在打印头下的位置。拆机擦拭纸下出口处有一传感器,纸通道和进纸传感器搓纸轮后无效。望大家给指点一下。我怀疑是不是那个纸下出口处的传感器坏了,是的话就太费事了。

网友:
这个机器比较新,传感器坏的可能性不大,检查下类似检测走纸的开关是不是没归位或损坏。

网友:
看一下纸张尺寸设置是否错了

网友:
搓纸轮  传感器是否有纸屑 或脏污   擦拭

网友(2019-04-27):
技术过硬,经验丰富,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