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山BK2X100J功放机通病

楼主(2019-02-01):
湖山BK2X100J功放机出现有时候一边声道亮绿灯,攻防处于保护状态,测试输出中点电压很高且不稳定,但有时候又正常,而且很久不出现故障,由于我原来买过湖山音箱,感觉这种故障很多,那时候是厂家解决了,在网上也没有找出这种通病原因,于是找到电路图纸自己分析原因。今天功放还是好的,我去测试功放前级恒流源供电正常,不过当我测试LP356供电时候发现问题,V121,V120电压明显不对称,后来发现是r138变质,后来又检查另外一个声道发现R238也贬值了,本来是7.5K,结果一个是15K一个是10K左右,怪不得那天我用吹风吹了板子,两个声道都亮绿灯了,这个功放是别人修过,由于保护结果那个维修工将不保护继电器连在要保护继电器一起,后来不就要保护那个声道就损坏了功放管子,而且我现在有个亲戚有个相同功放,也是有个声道保护,还没有拿来维修,我想有可能也是这个电阻原因,有可能这个故障将是这款功放机通病,图纸我也一起上传。

63.25 KB, 阅读权限: 40, 下载次数: 15, 下载积分: 金币 -1

网友:
感谢分享,分享是美德

网友:
这个功放我收了好几个,bk2200 bk2250 bk4100现在都有,质量那是没得说

网友:
限制下载,为什么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很好。

网友:
感谢分享

后来发现是r138变质(7.5K),LP356正负电源是图纸上的R137和R130吧?

网友:
还是老产品质量过硬,经久耐用,时间长了个别元件老化变质也算正常现象。曾经有个湖山150还是200瓦的功放,一个普通二极管内部接触不良,就是把两个引脚向中间挤,测量完全正常,向两边拉,就开路,在电路板上就不定时开路,修了两天才找到问题。

楼主:
我是下的参考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