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bcd-198K冰箱问题求助

楼主(2019-02-01):
冰箱冷藏室,变温室温度正常。冷冻室温度只能到2度,温度降不下去。冷冻室最下面的管道有霜,上面管道没有霜。怎么回事,请大师指点下。

网友:
现在维修估计来不及了,修冰箱最花时间了

楼主:
变频的最不好干了,这个还带电磁阀。。

楼主:
这种脉冲电磁阀怎么测试好坏?麻烦老师傅指点下。冷冻室一点都不制冷。冷餐和变温室工作正常。之前都是好的,客户除完冰冷冻就不冷了

楼主:
电磁阀测试了都是1K左右

网友A:
最好试压?看起像是缺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像海尔的,高低压分开打压吧,尤其关注高压。

确实是海尔的,冷藏,变温都正常温度都可以降到设定值。冷冻室一点温度也没,之前的冰是客户没有除完的。一点冷气也没有冷冻室。现在主要想测试下电磁阀的好坏,再进行保压。毕竟客户说的之前冰起的厚,除完冰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试压?看起像是缺氟了

师傅,问题是冷藏,变温温度都可以达到设定值。变温室调的-3度都拉到-5度了。。冷藏室3度也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