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解锁

楼主(2019-02-05):
朋友孩子的手机,屏幕坏了,不用现在密码忘了,怎么解锁,魅族魅蓝系,怎么弄啊,请教大神

网友A:
魅族官网有解锁方法

网友B:
无解了吧,屏坏了也没法操作呀

网友:
就算你有解锁方法,触摸屏或显示器坏了都无法操作!

网友:
解锁也得先把屏换新了才能进行操作,如果手机不值得换屏就换新的手机算了

网友:
1、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住音量下键+开机键。
2、出现开机界面,松开,一会儿进入到recovery刷机工具。
3、通过音量上和下,选择wipe data,确定(音量键上下选择,电源键确定),出现选项,选yes。
4、自动返回菜单后点wipe cache,直到自动返回主菜单。
5、选择reboot,重新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支持otg就可以外接鼠标代替触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魅族官网有解锁方法

密码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解了吧,屏坏了也没法操作呀

是外屏坏了,别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婶要先换屏幕。

能解锁再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