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三星UA48HU5900JXX电源板图纸

楼主(2019-02-07):
求三星UA48HU5900JXX电源板图纸,电源板型号L55N4W_ESM

楼主:
补上电源板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图纸不好找,
根据芯片找资料。

在没有原版图纸的状态下,还是对局部电路原理分析 对号入座也是捷径

网友:
以上两位说的对,芯片都是通用的,原理也是大同小异,现在哪有那么多图纸啊。

网友:
电源电路原理差不多,大同小异,按楼上说的正确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
三星机图纸不好找,按楼上师傅们讲的方法去试试

网友:
自己画图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图纸不好找,
根据芯片找资料。

点灯电路初步检查损坏了三个贴片电阻,约5个三极管,芯片型号SEM5027A

网友:
电阻烧焦看不清型号没图纸还真不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