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冷库配置

楼主(2019-02-09):
320立方冷冻库要求-30度配置机组   30匹*2  水冷和风冷方案
320立方冷冻库要求-20度配置机组   20*2
640立方冷藏0度配置机组 15*2

网友:
新年好!
你自己不是已经配置好了吗?机组的配置是完全可以的,不知蒸发器是采用何种型式?

楼主:
风冷的蒸发器·
谢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风冷的蒸发器·
谢谢版主·

320立方冷冻库,要求-30度,配置30P机组两台,DJ系列180冷风机两台。
320立方冷冻库,要求-20度,配置20P机组两台,DJ系列160冷风机两台。
640立方冷藏0度库温,配置机组15P机组两台,DL系列120冷风机两台。
风冷式冷凝器换热面积的计算:制冷量+压缩机电机功率÷(200~250)  ㎡
水冷式冷凝器与风冷式冷凝器的比例一般为:1:15,如风冷式冷凝器为300㎡,水冷式冷凝器则为:300÷15=20㎡。冷却水质差可适当缩小比例至1:10左右。

网友B(2019-03-20):
引用 网友A:
320立方冷冻库,要求-30度,配置30P机组两台,DJ系列180冷风机两台。
320立方冷冻库,要求-20度,配置20P ...

风冷式冷凝器换热面积的计算:制冷量+压缩机电机功率÷(200~250)  ㎡
老师,想请问下这个制冷量应该是压缩机在什么蒸发温度和冷凝温度下的制冷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冷式冷凝器换热面积的计算:制冷量+压缩机电机功率÷(200~250)  ㎡
老师,想请问下这个制冷量应该是 ...

压缩机的制冷量是按照背压的标准蒸发温度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