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洗衣机甩干电机功率问题

楼主(2019-02-10):
甩干电机坏了 准备换一个,网上搜索还真没见到170瓦 的甩干电机,所以提问:水意三峡洗衣机 XPB80-90S 型号 甩干电机真的是170瓦吗?在此请教专业维修师傅一下!

网友A:
你最好是换同样功率的,原机标的是多大功率的就是多大功率的,这个不用质疑,原机的所有每一个配件都是他的标准参数

网友:
找铁芯一样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是换同样功率的,原机标的是多大功率的就是多大功率的,这个不用质疑,原机的所有每一个配件都是他的 ...

问题在网上还真的没有搜索到这么大功率的甩干电机呢!从外观上它和70W的电机几乎是一样的,就怕它的功率被虚标了,也因为原来的坏了也没法测量其原有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在网上还真的没有搜索到这么大功率的甩干电机呢!从外观上它和70W的电机几乎是一样的,就怕它的功率 ...

你用卡尺量一下他的硅钢片的厚度,也就是长宽高厚,这商家下单之前要问好,是否与坏的电机的硅钢片接近?

网友:
找不到就重绕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卡尺量一下他的硅钢片的厚度,也就是长宽高厚,这商家下单之前要问好,是否与坏的电机的硅钢片接近? ...

电机功率应该还有漆包线线径和线圈等等、不会只是这一方面吧?

网友B:
170W是乱标的吧?一般70-90W的脱水电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0W是乱标的吧?一般70-90W的脱水电机就可以了。

就是有这个怀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