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器限温器老是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2-10):
热水器限温器老是跳是什么原因,哪位师傅指点下谢谢

网友:
检查温控开关

网友:
对于跳闸的故障那就是短路,或者是漏电,这两样

网友A:
多半是发热管污垢多。

网友:
可能是过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发热管污垢多。

你好换发热管就可以是吗

网友:
对的,最好换热水器

网友:
把温控器调60度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换发热管就可以是吗

别换哦。我是不换的,买的发热管鬼才知道质量怎么样。我胆小,怕换的发热管漏电。

网友:
先要确定是哪种原因的跳,是超温,漏电,还是过载,分别检查排除

网友B:
热水器里面沉满了泥巴,电热丝传热不了,引起干烧,所以会出现限温开关断开!清洗内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水器里面沉满了泥巴,电热丝传热不了,引起干烧,所以会出现限温开关断开!清洗内桶就可以了 ...

说的是啊

网友:
水碱过多清洗

网友:
2楼说的对啊

网友:
跑电到地了。。。。。。。

网友:
先除锈看看,不行就换发热管或过热保护

网友:
先清洗内筒不行再换加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