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8的主板值得用吗

楼主(2019-02-11):
前两天一用户的电脑送来修,说使用中常蓝屏,开机发现是比较少见的X58主板,CPU配的是i7 920,显卡配的是750Ti,用毛毛球测显卡正常,用AD64测CPU时卡得一B,最后升级了总线驱动及显卡驱动,用户取回使用一天后反馈还是会蓝屏,请问这是配置的坑还是系统原因,重装系统不知能解决否?据说X58的套装比较坑,是真的吗?

网友:
软件问题,重装系统吧,我以前也修过这些黑屏蓝屏的故障,一般重装系统就可以,重装前记得备份好重要文件相册哦!

网友:
你好!就你说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样升级总线驱动和显卡驱动的?谢谢回复!另外,杀毒试试!

网友:
不排除电源帯载能力、数据线、硬盘异常引起此故障。

网友:
硬盘,内存换了试试

网友:
要看蓝屏提示,又是是硬盘坏了。用排除法试试

网友:
最近修了不少用户抱来的新电脑,都是你这个配置,问都是网上买的,我都会说没问题,反正能用

网友:
X58对内存要求高,蓝屏大多是内存坏

楼主:
装64位7系统,两版本未成功,装完一直重启不能进桌面。换了个32位7系统成功,打驱动安软件,但愿用得住,谢谢大家的回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