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L32F3待机指示灯亮,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9-02-15):
机型L32F3 :
   故障现象:红灯亮不开机
   询问,该机在故障彻底出现之前,有使用过程中自动停机现象
拆机检查,5V待机电源正常,24V有。不管使用遥控手控开关机24V一开机就有,12V为零。目测电源板有虚焊现象,特别是12V。补焊--试机没有结果。测12V对地电阻--0,心想这不是小问题吗,拆掉12v插件再测试电源板12V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原来问题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进一步测试主板12V--对地短路。由于没有图纸,只好顺着电路慢慢理,断开如图  标注的电感,后级阻值正常。这样范围就缩小了不少,再慢慢顺延电路,发现一二极管短路如图  。用12V稳压管代换。恢复电感。试机。机器正常,试机一段时间正常维修结束。
    该维修没有多大的技术含量,很久没有发帖子了,支持论坛,发一个分享分享,如有不对欢迎拍砖!

网友:
470uf,有点怀孕了。

网友A:
12V稳压管对地击穿短路,12V滤波鼓包,12V电压过高造成12V稳压管击穿造成12V无电。 故障引起的原因好像是12V 滤波电容470UF漏电,造成电压升高,击坏电容和稳压管,造成12V短路,电视机器,无法工作。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稳压管对地击穿短路,12V滤波鼓包,12V电压过高造成12V稳压管击穿造成12V无电。 故障引起的原因好像是12 ...

主要原因应该是电源板滤波电感,电容 虚焊,打火电压不稳导致的

网友:
感谢分享,图片再清新点就好了

网友:
分析透彻,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