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买个电视,55寸的,但是现在都是智能的,不智能的...

楼主(2019-02-15):
最近想买个电视,55寸的,但是现在都是智能的,想买个不智能的,还没有,那个牌子的毛病少些,售后处理好些, 老师傅给个指导,谢谢,价格在3000-5000之间

网友:
真有钱,现在都二千四五

网友A:
你还别说现在的新款电视真没有不带智能了,因为不带智能根本卖不出去,现在的家庭几乎都离不开网络,所以有网络智能电视就大有用处了,以前用电视看电视直播节目得交有线电视费,一个月二十多元,现在有网络又加上智能电视根本不用交那有线费了,安装个直播软件就可以用网络看直播了,还可以用电视浏览网页,玩游戏等等。你到那些小型的电器商店可以买到那种组装或者翻新的电视,很多不带智能的,比较便宜。

网友:
55寸  现在一般2-3千

网友:
一百块买个二手打鱼机屏,就是一台VGA +DVI 显示器。可以加转换头转HDMI.在外接个音箱   或者把PC显示器驱动板在换成TV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别说现在的新款电视真没有不带智能了,因为不带智能根本卖不出去,现在的家庭几乎都离不开网络,所以有 ...

是的呀,但是智能电视配置都很低,用3天估计开机都很慢,没办法,全是智能的,时代改变了

网友B:
6楼安逸,,人家要新的,,,厂家知道了准会气炸,,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6楼安逸,,人家要新的,,,厂家知道了准会气炸,,哈哈哈

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6楼安逸,,人家要新的,,,厂家知道了准会气炸,,哈哈哈

高手都喜欢拆飞机拼零件,呵呵

网友:
品牌夏普原装还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