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 求助

楼主(2019-02-16):
什么原因?

网友:
换系统电池看看。

网友:
一般是系统原因,不要随便去打补丁漏洞

网友:
重装系统,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
重启电脑 进入 bios 修改硬盘模式, 硬盘模式为“AHCI”,要把硬盘模式修改成“IDE”才行

网友:
系统,内存,硬盘都有可能

网友:
蓝屏STOP,软件冲突的因素占比例多些。

网友:
看看启动的时候能不能进入系统。

网友:
蓝屏显示0xc000007b,一般都是bios设置中的硬盘模式与当前系统不符合所造成!你是用GHOST安装的吧,bios中的硬盘模式修改为IDE,或者换一张盘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