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TCL l49p1-ud开机一会就黑屏有声音

楼主(2019-02-17):
测量输出LED电压90V左右,几十秒黑屏,电压降至3.6V,p-dim从3.4V变成1.6V,其他电压正常,用灯珠测试仪检灯条导通33.5V,两组一样,不知是不是bd9211f有问题,有大师修过此型号的指点一下,谢谢大家了

楼主:
另外有谁知道9211f去保护

网友A:
还是灯条问题,点灯仪不准确,只能参考。外接灯条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灯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灯条问题,点灯仪不准确,只能参考。外接灯条试试就知道了。

赞同。。。

网友:
有电压就是灯条问题,

网友:
用恒流板试一下灯条看看

网友:
上抓波神器,定能解决!

网友:
灯条测试仪也不能全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