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液晶屏软排线异常如何处理?

楼主(2019-02-17):
播放几分钟后,容易出现半边屏幕竖线花屏,用手指按压如下图位置,异常接触,但是继续播放几分钟后异常又复发;请问如何维修?

楼主:
需用手指按压FPC左边位置,异常才可复位

楼主:
附上按压位置

网友:
弄个夹子夹上

网友:
找修屏师傅

网友:
往日有高人同样问题,飞线搞掂。希望你都得。

网友:
不是维修高手不好弄这个故障

网友A:
搞东西压住,论坛有电烙铁加热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东西压住,论坛有电烙铁加热焊接的。

不是虚焊,是出现花屏后讲VGH和旁边的线导通一下在放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东西压住,论坛有电烙铁加热焊接的。

不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