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刷大刀ROM包后 出现花屏 背部按键失灵 寻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9-02-19):
刷了大刀ROM 清晰版后 画面出现重影花屏,背部的按键也都失灵了。设置里的软件升级和恢复出厂设置点了都没反应。寻求各位大神该怎么恢复正常啊 谢谢了

网友A:
软件物料和电视不匹配,请换个鸡包刷

楼主:
目前我试过的两个方法都用不了,电视机背部的开机键失灵导致无法强刷,设置中的软件升级点了无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物料和电视不匹配,请换个鸡包刷

目前我试过的两个方法都用不了,电视机背部的开机键失灵导致无法强刷,设置中的软件升级点了无反应。

楼主:
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法帮忙解决下

网友B:
换掉电视吧,要不然换主板了,刷机不成功就变成砖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掉电视吧,要不然换主板了,刷机不成功就变成砖头了。

不至于吧,看下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至于吧,看下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最好的办法----------------买新的

网友C:
用RT809H, EMMC备份恢复,量产软件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RT809H, EMMC备份恢复,量产软件修复

大神 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