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乐华电视满屏线

楼主(2019-02-20):
收了一个乐华电视,满屏竖线横线,废品价回收,我拆开把屏线擦了一遍,安装好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是屏坏了还是逻辑板坏了,我不会修液晶电视,只会换怀孕的电容和换板,主要修热水器安装空调,对这个不懂,有经验的师傅告诉一下,这种故障一般是哪里坏的,谢谢了各位。

网友:
检查主板输出电压

网友:
应该屏坏了

网友:
这个怕是屏坏了

网友:
换逻辑板看下没几个钱

网友:
屏挂了,扔了吧。

网友:
这故障一般是屏问题

网友:
屏排线问题,换了她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屏软连做一下屏蔽试一下,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关键问题上你几毛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