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库膨胀阀选用

楼主(2019-02-21):
荣昌老师你好,我手里有一个冷库尺寸是4*7*2.5设计温度-26用10匹404风冷机组,400米铝排分两组,请问用多大的澎涨阀

网友:
库房面积28平方,70立方,设计库温-26度,R404A制冷剂,配10P机组基本够,400米铝排分两组太多(长)了,应平分四组,每组配2#阀芯的膨胀阀。如果只分两组,每组应配4#阀芯。

楼主:
谢谢老师,老师排管350米够了吗
还有用外平衡还是内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老师排管350米够了吗

根据空房面积,用φ32的双翅片铝排220米长就足够了。平分两组(路),每组(路)各使用一只4#芯内平衡式膨胀阀。

楼主:
知道了,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