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3p变频柜机开机不上电

楼主(2019-02-21):
遇到一个美的3p变频柜机,还没上门,用户反应:打开空开,显示屏闪一下,遥控器开不了机,按键也不管用。初步判断1显示屏故障,2室内机主板故障。问问大家这个该怎么检查,怎么判断是不是显示屏故障?怎么检查判断是内板故障。

网友:
上门查一下就知道啥故障了。

网友:
售后都是这样,
只有这个论坛里的人追求技术,才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技术上

网友:
远程遥控系统装上,开机电脑诊断,完事上门换件

网友:
售前热情,售后冷淡。

网友:
用户说的不要太当真,还是自己上门看看,正常机器就是通电亮一下待机等待,

网友:
遥控器和按键都坏了

网友:
心里没有底,先预习一下功课?

网友:
需要预热,然后再上门按我们说的去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