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滚筒洗衣机显示E920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2-21):
三洋变频滚筒洗衣机,按电源键之后再按启动键,进水阀有启动的声音,之后二三秒后显示E920报警,内桶不转的,。或直接按至脱水,排水正常,之后10秒左右也是显示E920,门开关是正常的,不知是哪出了问题呀,变频滚筒洗衣机修的少,求同行们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楼主:
电机上面那个驱动板吧,师傅

网友:
我也遇到了,我这个是波轮的,也是显示E920,板子拿去看没问题,装上又能用了,过几天又不行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19-08-15):
不是驱动板就是电机了吧

网友:
进水没有  有的机器先把水进满了才会转

网友:
如果水进到位了 再去找主板和电机问题

网友:
按你说的情况,每次需要电机运行时就会报故障码,考虑是电机(可能性小)、驱动板的故障几率高。

网友:
电机及电脑板通讯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