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洗衣机XQS60-BZ1218故障求助

楼主(2019-02-27):
        一部海尔变频双动力洗衣机XQS60-BZ1218能正常脱水,但洗涤时水位也能控制,进水正常,就是电机左右抖动不运转,像大师求助一下:电机的故障,还是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A:
应该是通讯故障和电机上的霍尔组件坏或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通讯故障和电机上的霍尔组件坏或断线

故障已找到,电磁离合器绕组开路,但不知怎么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已找到,电磁离合器绕组开路,但不知怎么更换?

那就是电机咯:

网友B:
我去!!涨姿势了,电磁离合器是什么黑科技?上个图让俺们也开开眼

网友:
需换电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涨姿势了,电磁离合器是什么黑科技?上个图让俺们也开开眼

大师啊,离合器里面进去两根线,用来控制脱水与洗涤的转换,请教一下该称呼人家什么?

网友:
我是进来向各们大师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