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9手机无规律重启维修一例

楼主(2019-02-27):
一台型号为EVA-AL10华为P9手机,故障现象为无规律重启,并且无法关机,按照正常操作方式关机后,会随即重新开机,开机后操作各项功能都正常,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自动关机再重启。
检修过程如下:
1、首先将电池充满,排除电池性能下降导致的突然关机。电池充满后试机,故障现象没有变化,电池百分比也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电池问题被排除。
2、将手机恢复到初始状态(注意备份重要资料,不能备份要跟客户讲明,省的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试机,故障仍然没变。
3、重新刷系统,该机的系统被用户更新成最新的了,有可能是系统不稳定的问题,连接华为手机服务程序,下载刷入上一个稳定版本的系统,结果故障仍然没变。
4、仔细观察手机的自动关机和重启过程,发现自动关机时有时会先出现和正常操作关机一样的关机和重启选择画面,就像是人为操作关机时的情况,于是等到再一次自动出现选择画面时,赶快按几下开关机按键,有时竟然不自动关机了,怀疑开关机按键可能存在漏电的情况。将手机打开,拆下开关机按键组件进行测量,发现开关机键在没有按下时的电阻在几K至几百K之间跳动,问题找到,更换按键后装机试验,故障排除。
原因分析:当开关机键出现不稳定的漏电情况后,如果长时间在几百K,这时手机工作基本正常;如果短时间减少为几K以下,手机会出现类似人为关机时的操作选择画面;如果长时间减少为几K以下,就会造成手机强制重启;而造成手机无法关机的情况,是因为按键漏电,不停地发出开机指令,这样就造成了手机无规律地重启故障。
判断这种问题其实很简单,只需要将开关机按键板与主板断开就能分辨出是不是它的故障。麻烦点的是需要拆卸手机,有些手机拆卸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先做一些不用拆机的检查为好。

网友:
可以推而广之的案例,比如电脑开关机按键漏电等等。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9-03-30):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2019-07-30):
谢谢楼主分享修机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