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入门] 冷却机

楼主(2019-02-28):
工厂冷却机组这两个表咋看的不懂

网友A:
还没工作呢,开起来你就知道了,一个高压表一个低压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工作呢,开起来你就知道了,一个高压表一个低压表

左边的确是低压表!最大量程2公斤!
右边则不一定是高压表!因最大量程才3.5公斤!
如果机器是没启动那两表显示才0.65公斤?有何氟静态是这压力?
如果已启动那两表低压显示0.65公斤?高压又才0.65公斤?会不会高压表是X10倍刻度?
如果高压表是10倍的那问题又来了,有何氟的工作状态是低压0.65公斤,高压6.5公斤,静态低于2公斤的呢?表上的压力是何氟?环境温度?氟的蒸发温度?

网友:
楼主出来回答一下,机器启动没有??

网友:
压力基本平均,应该是没启动。

网友:
一个高压表一个低压表

网友:
两2个压力表。左边是低压。

网友:
这表单位是MPA,制冷压力标准单位是PA。自已换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