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杂牌液晶 TP.VST59.PB818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2-28):
接一台杂牌机如上  开机红灯亮 按开关蓝灯闪一下又变红灯  电源电压都正常  更换带数据的存储器 故障依旧  拔掉上屏线  开机背光亮  是逻辑板的问题  测量有短路的地方  大面积的测量  发现一个电容短路  拆掉开机屏亮

1人赞赏

网友:
谢谢分享。具体是哪块儿的电容?

网友:
地毯轰炸也可以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