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G460进行BIOS升级

楼主(2019-02-28):
请教了。我想把联想笔记本G460进行BIOS升级。请叫我怎样备份BIOS。到联想官网上下载那些文件升级BIOS?谢谢啦。

网友:
用 BIOS_Backup_TooKit.exe 进行备份。

网友:
BOIS备份软件。

网友:
为什么要备份BIOS?这样做毫无意义啊

楼主:
谢谢了。能教我怎么使用么?加个好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能教我怎么使用么?加个好友。

放在桌面以管理身份运行就可以读取电脑的BIOS和保存了,当电脑BIOS升级有问题时可以用编程器刷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