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三星52寸液晶电视出现竖向的道道,看看哪位大侠修过这样

楼主(2019-02-28):
看看三星52寸的液晶电视,出现问题了,请教各位大侠,谁修过这样的故障?指教一下。

网友:
三星?如果能够修逻辑板和边板估计还有得救!

网友:
准备有理由换电视机了

网友:
屏幕边板坏吧,逻辑板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三星的电视,楼主还是放弃吧,修屏的都不能保证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