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机高通骁龙450和hislicon kirin710的CPU哪款性能更好...

楼主(2019-03-02):
请问:手机高通骁龙450和hislicon kirin710的CPU哪款性能更好一些,华为畅享9 4
+64G用的是前者,畅享9PLUS用的是后者啊。这两款手机哪款性能更好一些啊?谢谢!

网友:
选 麒麟芯片     华为 手机      一定要买晓龙   小米  有  835   845   芯片的  芯片太落后了  没用

网友:
手机芯片更衣新太快,永远难跟得上节奏,能够自己适用的就行了

网友:
都很垃圾!要买就买IQOO,骁龙855,支持5G 12G256G只要4298!

网友:
骁龙450和海思710性能跟不上了。推荐 VIVI Z3 6G+64G(骁龙710)1698元 4G+32G是骁龙670 1498元。虽然360N7PRO要比vivo z3便宜,但系统……呵呵(我就是用360N6手机)
新出的红米note76+64(骁龙660) 1500左右。

网友A:
麒麟CPU好,骁龙450是低端CPU,麒麟的是中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麒麟CPU好,骁龙450是低端CPU,麒麟的是中端的

感谢以各位的回复!
请教什么型号的手机用的是麒麟啊?价位如何?急。

网友(2019-04-13):
还是选高通骁龙660以上的cpu吧,麒麟的真不建议,用点时间就会卡的你怀疑人生了!

网友:
骁龙660的cpu吧,应该与麒麟710相当,您可能用的低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