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滚筒洗衣机修炼成精了什么办?

楼主(2019-03-03):
用户来电说用了几年的洗衣机最近成精了自己长脚堵卫生间的门,上门查看美的MG70-K1230E滚筒洗衣机,可以正常洗完所有程序,脱水的时候整机就移位,首先查看洗衣机四个脚放地面上的位置没问题,之前一直在这个地方使用了几年,后盖的运输螺栓也拔了,拆开上盖看空桶脱水没有移位,放两三件衣服也没有移位,多放几件的时候转到高速时整个内筒就上下猛抖,然后开始移动。查看吊簧,减震器都没有发现有损坏,手摆动内筒也没有发现有移动的现象,空桶脱水的时候声音正常没有轴承损坏的轰轰声,不甘心拆开内筒查看三脚架轴承油封都完好很顺畅。一脸懵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该故障?

网友A:
管他什么病,换吊簧换三脚架换轴承,钱到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他什么病,换吊簧换三脚架换轴承,钱到手再说

这样修还不如直接换新机

网友B:
水泥块松动或者被用户拆出来搓脚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泥块松动或者被用户拆出来搓脚板。

不存在的,现在只能怀疑减震器了,订了一套到货试机看看。

网友:
减震器阻尼很大的,不能快速抽动只能慢慢蠕动,阻尼降低洗衣机就会修炼成精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绝对式减震器的问题!换!

网友:
楼上说的对,换换

网友:
我遇到一个海尔,情况相同,先换减震,故障依旧,换轴承故障依旧,最后才发现配重坏了,经历了几个师傅居然都没发现是配重坏了。就连换轴承都没看到配重坏了,也是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