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得发C3音箱主机维修

楼主(2019-03-03):
朋友送修一台爱得发(edifier,我喜欢用读音)C3多媒体主机,说前一天用都是好的,第二天再开就没有声音了,显示正常。他拿到家附近的一维修部,拆开后说没有配件修不了,所以大老远的拿来让我给修一下。看在好朋友的份上,再说朋友说当时买成800多,我也不好推,就接下了。
当天因有其他事没有拆机,第二天晚上拆机检查,发现该机设计不同于一般的2.1小功放(在网上也没有找到同样的图纸),其电源为一只20V/3A的变压器,桥整后输出约30V电压,再经一只9530输出供整机供电。前级音频处理用的TDA7313ND贴片,后级用的TDA7379做三路输出(两路OTL输出作L,R输出,另两路接成BTL输出作为重低音输出)。查9530输出为22V,心想这厂家大约是为了集成块的最大输出,有意将集成块的供电做到近于极限(最高24V)。通电面板操作及显示正常,POW信号3.4V,TDA7379的7脚电压有变化(0V,1.6V),接入信号,后级三路均无输出。用信号感应法加信号到TDA7379的四个输入脚,均无反应,怀疑TDA7379坏,手里没有7379,用TDA7377代换,试机故障依旧。因TDA7379外围简单,于是搭焊,外接12V电源,对四路功放输入信号,均有输出,证实TDA7379并未损坏。将TDA7379复原,再从四路功放输入脚加入信号,仍然没有输出。此时再测功放块供电仅为7V,测9530的输出也只有7V,断开TDA7379的供电,9530输出为22V,用24V汽车灯泡接在输出端,22V稳定不变,一时想不明白为什么一接入功放块,电源为什么会下降那么多?如果说是带不起负载问题,用汽车灯泡就不应该亮,拆9530检查证明是好的。再代换9530的驱动集成LM358,故障依旧。一时竟蒙圈了,想不到居然被一个小小的功放电路难住了!算了,夜色已深,暂时放一放。
第三天早上,再通电测9530输出居然只有7V(断开7379也是7V)。仔细检查发现LM358的边上有一个电阻完全被胶粘住,也不知是多大,测起不通,将胶去除,用镊子挑了下,一个引脚已断,拆下测量为无穷大,色环也看不清,不知原来是多大的(将旁边电解取下除胶,电阻编号R128),此时心中一喜,罪魁祸首可能就是它。找来一只50K的电位器,接线到电阻位置,通电调整电位器,9530输出电压有变化,但输出最高只有17V,而此时电位器已调到只有几百欧,且电位器有打火,将电位器调到约10K,9530输出也有16.7V,测电位器两端25V压降,难怪调小要打火。此时才明白,原电路的输出并不是我想的22V,而应该是低于17V。于是将电阻选定10K,输出16.7V,此时在功放块注入信号,三路均有输出。而此16.7V同时供给前级NE5532,78L09稳压供给TDA7313ND,再测POW信号为5V。在功放板输入端接入信号,喇叭仍不响,心里真是说不出的乱。再用感应法从后级往前一级一级的试,发现到一NE5532处无声,用NEC4558代换无果,再查到TDA7313ND,供电8.5V正常,将信号改从输入端注入,信号也能到TDA7313,确定故障为集成块损坏,从另一电路板上找一集成块换上,再次通电,声音终于从喇叭传了出来,试机三路输出均正常,将NE5532复原,装机完工(不得不吐槽一下,此电路板的线路感觉有点乱,跟线路真的是头大)。
总结:这小功放维修走了点弯路,真是成功得来不易。

网友:
厉害了 !整个维修思路很牛

网友(2019-04-02):
很详细,受益匪浅,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