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QS75-BZ1626变频波轮洗衣机,电机不转也不报故障码

楼主(2019-03-05):
海尔XQS75-BZ1626波轮变频洗衣机,进水排水都正常就是电机不转,也不报故障码,脱水的时候时间也在变,放置一天在启动有时候正常,是那里出故障了?

网友:
怀疑那个就换那个,我一般看那个不顺眼就换那个。

网友:
参数呢?板子有输出吗?多少伏?各关键部位电压都多少?又让算卦呢

网友:
查一下传感器,板子

网友:
论坛里有算命先生没有,给算上一卦

楼主:
怀疑是不是,变频电机受潮了,

网友:
我来算他一卦,应该是电机没有供到电,

网友:
多半是驱动板故障,本人海尔售后维修,好像是0030507070J的驱动板

网友(2019-05-11):
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吗?分享一下经验呗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一样的故障 但是洗衣机一搬回来什么都正常  都没办法测量  求楼主分享一下

网友:
电机线近电机端撕开一点,查供电,怕某根线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