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电磁炉面板pwm脚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9-03-05):
基本把所有电压都测了一遍,基本正常,唯独这个脚电压为1.57v,拔掉灯板为2.2v,是不是可以判断单片机挂了,这电磁炉烧了5个功率管

网友:
开机有没有检锅声,有没有蜂鸣声

网友:
驱动先检查好再装功率管

网友:
是什么机器,原故障是什么,更换配件后又是个什么情况,把这些具体描述一下才好判别

网友:
钳表测试一下工作电流,先

楼主:
美的老机器,mc-eh201,用了十年炸管了,期间换了电源18v稳压管,表现为加热一分钟之内igbt发烫炸管,只开到1kw,电流4.25a

网友:
18V驱动电压带载是否正常,驱动图腾柱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个人建议这种问题还是在主板上找一下原因吧,不要考虑什么单片机问题

楼主(2020-02-27):
感谢各位大神,已经修好,换拆机镜面的管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