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豆浆机加热正常不会转

楼主(2019-03-06):
美的豆浆机加热正常,不会转。但是清洗马达会转,求助?

网友:
清洗时转动正常,说明电机无故障,应检查温控器,豆浆模式只有加热到一定温度后,电机才会启动。

网友(2019-05-24):
美的豆浆机加热电机不转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2846
(出处: 家电维修论坛)
看一下这个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