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手工更换BGA芯片成功修复海尔液晶电视LE32H300三无故障

楼主(2019-03-06):
机型;海尔液晶电视LE32H300
故障:开机三无故障
处理:开机后测量电源板输出有5v待机电压,而待机指示红灯却不亮,直接怀疑主板有问题。
   检查芯片供电U2,一端有5V而输出为0.5V手摸严重发烫,说明3.3输出有短路,继而摸了一下主芯片,烫手!判断芯片短路。因为芯片是BGA 封装,这么大的芯片也没有手工焊过(EMMC倒是换过多次),上网查了一下这个板子还是有点贵的,而芯片只有三十来元,想换的冲动油然而生。
   今天芯片到货,原机型号:MSD6I48TXA-LF-TG 购买型号:MST6148ZX-LF-Z1-UB 店家说明可以代换。随即清理焊盘,焊盘与芯片都均匀涂上BGA焊膏,薄薄一层就可以,快克853用于底部加热,温度200左右,预热几分钟后,开启热风枪,调节至380度左右,40的风速,间隔芯片一厘米左右均匀晃动,当焊膏加热冒烟时,用镊子轻轻推一下芯片能自动回位就说明基本成功了,撤掉风枪关掉预热台,让板子自然冷却后,试机,没想到彩电成功开机了图像伴音均正常。常常看到论坛有大师手工换BGA,今天我也能换上了,大芯片第一次还居然成功,内心真的无比高兴,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
不错,最近很想学习焊接

网友:
手工能更换成功,真的厉害

网友A:
楼主用哪种植锡钢网?万能的吗

网友:
分析故障判断正确,大芯片EMMC焊接成功,高技术。赞一个!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是了不起,实在是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哪种植锡钢网?万能的吗

芯片自带焊锡珠,二次焊接才需要植锡

网友:
不错。这个用的什么值球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