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3000w电磁炉现E2,有本事你来猜

楼主(2019-03-07):
3000w猛火电磁炉现E2,经测量三大电容正常,305V18V5V正常,换IGBT故障依旧,两检锅电阻正常及更换无效。

再讲一下故障现象,开机立即现E2,有滴声,风扇动(打饱嗝的动),有检锅声,放锅不加热。

该怎么修。???

乱查结果:好多颗零件代换后都是一个结果。

猜对怎么修好的,给100个金币

网友A:
谐振电容查看。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磁炉

网友:
开机立即现E2-----不是IGBT测温电路问题就是电压检测电路发疯

还有检锅声----检查康铜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谐振电容查看。

谐振电容失容,引起不加热

网友:
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
猜不出来,嘿嘿

网友:
你说出来,我看猜对了不

楼主:
换了一颗 820K还是没有好

网友:
我还以为修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