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 尖峰吸收电路坏了,电路是怎么检测到的

楼主(2019-03-08):
一CRT电视,三无,挂灯泡+b为0v。用510欧电阻代替稳压光耦三四脚,+b有5v电压。查来查去无果。最后查的电源开关管处的尖峰吸收电容开裂了,换了就好了。尖峰吸收电路是保护开关电源管的,不知道cq1265为何能检测到尖峰吸收电路异常而保护停机的,或者说尖峰吸收电路坏了为何会导致保护。而不损坏开关电源管

网友:
尖峰电容坏,导致后面电压升高而保护了,或者说导致开关管E极电流过大,被那个0.几欧电阻检测到了而关闭了驱动管。

网友A:
芯片有保护,吸收电容坏有二极管的也容易坏的最好一起换掉,有示波器最好看看波形有没有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有保护,吸收电容坏有二极管的也容易坏的最好一起换掉,有示波器最好看看波形有没有失真 ...

有波波,但不认识波形是否失真

网友B:
这说明此款电路的保护功能是十分完善的啊,一般电路都是直接烧功率管的结果。

网友:
我遇到过那个电容坏,然后烧坏模块的,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说明此款电路的保护功能是十分完善的啊,一般电路都是直接烧功率管的结果。 ...

我之前也认为,如果是此电容坏引起电源坏了,那应该电源芯片也应该坏了,但用电阻代替稳压光耦时,能有输出。说明芯片没坏啊,也没管此电容的事

网友(2019-11-17):
上个月我修一TCL32寸的电源板,保险烧了,尖峰电路位置包括变压器初级引脚一片黑乎乎的,以为连变压器都报废了,经检查测试,只是牺牲了尖峰电路的几兄弟,开关管等其他的元件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认为,如果是此电容坏引起电源坏了,那应该电源芯片也应该坏了,但用电阻代替稳压光耦时,能有输 ...

电容坏了芯片99%会完蛋,最后一个被你遇到了。

网友:
      1265是一款不错的电源芯片。
            1.  其①脚对热地还接一个 2 Kv  1000 p 的电容,即便RC
                 吸收回路有异常,也相安无事。
             2. 芯片内有过载,过压,异常过流,过热多丛保护,⑤
                   脚有反馈绕组经整流送来的取样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