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乐华(TCL)S29B2电视有蓝屏,有声音,无图像 求帮忙

楼主(2019-03-09):
  AV有声音无图像。蓝屏
对照电路查找视频输入,AV视频信号进入AV转换电路4052,由4052的3脚输出至由Q905三极管组成的倒相放大电路,其信号分两路输出至大块8829,其中一路至8829的24脚和20脚,另一路作为复合电视信号到由Q211,Q210,Q005组成的电路,电视同步信号从Q005至8829的62脚,其通病Q210 B极电阻R264(1M也正常没有开路,阻值没有变大),上述三极管和所接电阻一一排查 都是正常的,4052和超单片8829也代换了 故障不变 搞不定了 9V 5V 3.3V等电压皆正常 此机型设计,没有同步信号并不会造成静音
  搞不定了 请各位师傅帮帮忙 还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外围没有故障.就换大块或4052试试

网友:
别的通道有图像吗?TV和DVD?

网友B:
硬件没有发现问题,先写个数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围没有故障.就换大块或4052试试

换过的,搞不懂啥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没有发现问题,先写个数据试试。

数据也换过了 ,故障不变

网友:
查查视放尾板电压可能三枪截止了

楼主:
今天又修了一天  查小电阻等没有结果 于是采用导线直达信号法  后来从AV1 AAV2的信号输入电容直接短接 就出现图像  但又普查该通线小电阻等包括两个电容也换了 4052  大块等 三极管 没有结果 感觉图像弱的一样 电容偶合过去就断信号一样

网友:
r901 r902 去掉  123  吧1 断开试试  我怀疑是video出了问题

网友:
在有声音的情况下,也可以短接4052的某两个脚,看看有没有图像,不用换大块的,有可能是视频电路外围的一个小零件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