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波轮拆卸妙招

楼主(2019-03-10):
澳柯玛洗衣机,波轮中间螺丝好不容易拆下来,波轮却怎么也拿不出来,也没有专用工具,大家有什么妙招。

网友:
不使劲能出来吗?

网友:
用两根铁丝勾,勾到边上小孔中。

网友:
应该是波轮芯和离合轴氧化粘连在一起了,实在拆不开就破拆吧,就是要换波轮

网友:
再难拆得波轮都怕角磨机!

网友:
如果中间螺丝已经拆了,可以放半桶水,转几圈,也会松一些。

网友:
一般左右晃动再向上提。比较慢。再不行就用铁丝穿到孔里面往上提

网友:
用两把螺丝刀在你安螺丝的位置钻进去,使劲一般可以拿下

网友:
有二种方法:一是破拆换新,另一种是在螺丝孔倒满洁厕精慢慢的往里渗,反复几次,期间在螺丝孔处用锤炳镇几下,不妨试一试,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