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资料] 康佳灯条与电源关联?

楼主(2019-03-10):
一康佳led39e330ce有时开机灯闪,有时正常。正常时12v,测为12.6v。闪时,从2v到12.6v不停地来回摆动。此机还有时不开机,换了6755还是一样。后来,偶然发现,在正常的时候,拔下灯条,就会出现12v不停地摆动的情况。不关电,插上灯条,灯条是可以正常。难道此机不接灯条,12v就是这样摆动的。连CPU芯片那边的工作状况都不管了?

网友A:
CPU是整机的大脑,CPU的正常工作是首要条件,请先确认CPU供电正常稳定,有开机信号输出,灯条可用假负载,具体要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是整机的大脑,CPU的正常工作是首要条件,请先确认CPU供电正常稳定,有开机信号输出,灯条可用假负载, ...

问题是正常时,拔下灯条,电源就摆动,CPU的电压也摆动

网友B:
康佳有一款,灯条有问题或不接灯条,电源进入待机状态,具体看电源部分电路图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康佳有一款,灯条有问题或不接灯条,电源进入待机状态,具体看电源部分电路图就知道。 ...

待机时,电视12V变6V。但开机时,拔下灯条,测接收头的3.3V,是从零V到3.3v摆动。待机保护可以理解,那CPU的供电也从零v起大幅摆动,不好理解

网友B:
待机时,电视12V变6V,CPU的供电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待机时,电视12V变6V,CPU的供电多少?

没仔细量,但有3.3v,是DC-dc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仔细量,但有3.3v,是DC-dc来的

灯条拔掉,或者灯条有问题。电源进入了保护模式,你的机器查下灯条及背光电路。

网友:
首先CPU供电是不是12v提供的?再者12v电压波动时CPU是不是在正常工作?

网友:
遇到过创维55的,灯条坏后电源输出就摆动(12v输出在6.6到8.9v之间摆动。主板上12v转5 v的也摆动,发过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