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跳把连接管用小是有啥好处

楼主(2019-03-10):
变频空跳把压缩机铁芯用小好理解,把回气管用小还真不好理解,管用小不易折断应不是理由,想听亲的见解。

网友:
410的制冷剂比22的制冷量好,用小管不影响效果,还节省成本,我是新手学习过程中

网友:
回气管都比排气管要粗吧

网友:
回气管用小是啥意思?

网友A:
厂家也要通过理论计算和实际验证的,该用多大,不是随意的,不然就全用6个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也要通过理论计算和实际验证的,该用多大,不是随意的,不然就全用6个的了 ...

氟回得热快热好,变频空调的优势压缩强劲,跟据正比关系应加大才对,看来商家还是以赚钱为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氟回得热快热好,变频空调的优势压缩强劲,跟据正比关系应加大才对,看来商家还是以赚钱为目的. ...

所有厂家都是以盈利为目的,难道都为人民服务。但这里用多大铜管,还真不是这么简单的

网友:
这个和冷媒以及管道设计有关,我们常见的R22冷媒5P空调一般12mm和19mm,但是在R410A中可设计10mm和19mm的管道。在R32系统中可设计10mm和16mm。

按照标准来,其实大一点小一点关系不是大,以上管道设计均是在满足加长管道N米的情况下。

但是厂家根据经济效益考虑,肯定是要省成本做法了。在短距离连接管中,缩小一定管道尺寸几乎没有影响。但是在加长超过N米的情况下影响就非常明显了。

就好比1.5P挂机,正常情况下,管道应该是6mm和12mm的,但是由于某些原因没有12mm的管道,我们采用10mm管道也是一样可用的。
特别是柜机使用10mm和16mm的,我看用6mm和12mm的管道也存在。短距离影响不大,但是长距离影响肯定明显。

我服务的地方10P空调非常多,常见应该是使用16mm和28mm个管道。但有些时候没有的情况下,使用16mm和19mm的管道制冷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影响。温度几乎一样,当然管道只有距离几米。

我这里10p的空调,哪怕是厂家设计的产品,管道都有很多种。普通分体式的一般16mm和28mm 但有些风管机使用19mm和32mm的呢。甚至有几款还有19mm和34mm的,也有16mm和24mm的。

我觉得设计这样的肯定和换热器、压缩机、冷媒类型以及厂家设计管道最长距离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