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录像资料保持在某个画面不变, 时间正常跳动

楼主(2019-03-10):
各位大神:
    请教下,有没方法或设备能让网络盘录像机的录像资料保持在某个画面不变, 时间正常跳动?如有知道的,请留言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你站在摄象头下保持一个姿势不动就行

网友:
楼主这是想黑哪个部门?是银行金库吗

网友:
站在摄像头角度 拍一张相片 晒出来后放到摄像头前面

网友:
楼主想干坏事了

网友:
呀~!你要干嘛!视频编辑软件可以做到

网友:
你这是要干什么

网友:
照片是个好办法

网友:
又想做假?利用调整时间录取一本预定带,或者用图像视频编辑软件改造也可以!不过,这样是很危险啲,你的意思是自己看是真实,远程看是假图像?做假有风险,行为需谨慎!

网友:
貌是港片偷金库都是这么做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