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园净水器上面的一个配件

楼主(2019-03-11):
一台沁园YLR0.8-12净水机。经常提示要”补水”这个提示。但是人工加满原水仓的,“提示“还是不消失。发现在这个原水仓外壳上有一个貌似是液面监测装置的配件(我的理解是这个配件可以监测水位液面的高低)。请问一下这个配件叫什么名字?该怎么来检测这个东西的好坏?知道的师傅说一下。谢谢

网友A:
干簧管吧,全自动洗衣机很多这种。要加磁铁就导通。

网友B:
后面不是有电器原理图吗?应该有这个原件的标示吧,发个清晰点的原理图照片来看看,长长见识。

网友C:
干簧管啊,水箱里有浮子,浮子里有磁铁,浮子浮到相应位置后干簧管吸合导通,给出水满信号。
看水箱里的浮子是不是卡住了,或是磁铁掉了。

网友D:
这个助理工程师买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簧管吧,全自动洗衣机很多这种。要加磁铁就导通。

不是哦,那个位置是装水的,没磁铁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不是有电器原理图吗?应该有这个原件的标示吧,发个清晰点的原理图照片来看看,长长见识。 ...

在图上标的是”净下位“三个字。没有其它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簧管啊,水箱里有浮子,浮子里有磁铁,浮子浮到相应位置后干簧管吸合导通,给出水满信号。
看水箱里的浮 ...

这个器件的位置是加水仓。里面没有浮子之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助理工程师买回来的

不是充话费送的

楼主:
看来修过这种东西的大神还没有,继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