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数据] 求DVD数据,修改

楼主(2019-03-11):
求师傅们帮忙看一下这个数据,或者有这个数据的麻烦传一份金正DVD-999  主板是SPHE8202R+K4S281632E-TL75+HD5888A+25T,四个8,原机数据应该是坏了,感谢

网友A:
金正 精品DVD-999 BIN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105
(出处: 家电维修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正 精品DVD-999 BIN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105
(出处: 家电维修论坛)

这个已经试过了,不行,谢谢

网友A:
四个8---是指出显示四个8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8---是指出显示四个8吗?

显示屏是4个8,四个数码管的

网友B:
改了两个看看哪个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屏是4个8,四个数码管的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71526&pid=599161

试试这个,如果还是不开机,数据坏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两个看看哪个能用
显示屏是2个8,四个数码管

感谢,我先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71526&pid=599161

试试这个,如果还 ...

可以确定是数据问题,因为写别的数据可以开机,只是功能不正常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