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接修一台创维21ni9000求助

楼主(2019-03-12):
具体问题没办法上图,开机图像什么都正常就是偏转有像打火一样的呲呲声,师傅们有遇到过吗,怎么处理难道要换偏转吗

网友:
可以用绕制变压器用的青壳纸来进行加强绝缘。

楼主:
拆下来没看到那里有打火的痕迹,听着像在偏转内部,难搞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线打火!

楼主:
高压线没打火,就是偏转有打火一样的声音,第一次遇到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用个偏转代换试下,说不定是显像管电子束的声音。

网友:
仔细看偏转线圈有没有发霉的迹象,如果有,慢慢拨开线圈找打火点,另外,如果偏转的磁芯松动,也有可能会有异响

网友:
换包包吧!

楼主:
换别的偏转没声音

网友:
就用吹风机多吹一下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