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MG70-VT1210E滚筒洗衣机不通电维修分享!

楼主(2019-03-12):
   今修一美的滚筒洗衣机,型号如下图。上电按电源键,面板没反应,指示灯也没亮!判断电脑板供电电源烧坏,开价500维修好,客户还价430成交。由于客户家离我店不远,就帮他把洗衣机拖到店里维修。
   拆出电脑板,发现板上出现好多强强的粪便,可能是由于回潮引起漏电短路,将电脑板电源供电IC烧毁!立即将电路板用酒精清洗干净,并吹干。仔细看电源IC,是LNK305GD,测量时没有12V输出!立即将其换掉。再次上电试机,按电源键,看到面板亮起!将功能调到脱水状态,按启动键,立即听到排水电机启动,不一会儿,看到滚筒旋转起来!(最后忘记拍洗衣机实际工作图片,抱歉。)谢谢欣赏。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LNK304,305坏,加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坏是美的西门子洗衣机的通病和脏没有必然的联系,我前天修一台西门子上门收了260,一般收费300左右,不下15台。
夏普烧TNY256也是这样,没有引起的根源,就是电源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昨天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老鼠,小强都太厉害,直接把板烧焦,直接换板

网友:
手绘了美的另一款滚筒电源部分图

美的MG53-8031电源门锁部分

美的MG53-8031电源门锁部分

网友:
这收费给力,都这样的话,大家生活才有希望!

网友:
真是羡慕楼主,我们这儿200元用户就想跑,500元用户直接吓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