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极电机改4极的问题

楼主(2019-03-12):
接了一台7.5::2极电机,根据客户要求改4极,30槽的,无从下手,各位师傅有没有改过类似的,是否能过提供下经验,学习学习

网友:
2极电机改4极可能要降级使用,
4极电机改2极,分分钟钟的事

网友:
给你接线图,不过改出来效果不一定如意。

网友:
改后功率会下降不少。

网友:
改后功率会下降

应为 7.5千瓦 2级的 和4级的 转子槽数不一样,龙条根数不一样

网友:
可以改,但是,功率就变成5.5KW了,你没看到实际尺寸都不一样!

楼主:
以前没改过,都没地方下手

楼主:
各位师傅有没有改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有没有改过的

果断放弃吧,走过弯路

网友:
2极改4极要从新绕线。改线经和匝数。我也没有改过。从新计算出数具,使输出功率不能减少才行。